关于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24):
各位高手你们好:
今天修理一块V星845e主板,故障现象是点不亮,经检查cpu南北桥供电均正常,唯独内存供电是3.3v。按DDR内存供电来说应该是2.5V。经检查内存旁供电管正常,由于电压高没有上内存实验,我没有经验过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  DDR内存供电怎么没有3.3呢  DDR有1.25   2.5  3.3  三路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内存供电3.3V也见怪不怪了 大部分845主板也都是3.3V的 这点可以说很正常
V星845e 点不亮 你用测试灯座看看是不是虚焊导致 ~~~

网友:
spd的供电电压绝大多数是3。3V,我想你一定是测量的这个电压。你一定是测量的地方不对,看下图!!

网友:
我是新手对主板还不太了解。明天我在修一下看看。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