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4):
由于我的本本硬盘坏了,想拆下来换个硬盘。可是当我把硬盘换好后,开机问题就来了。按下电源,差不多10秒机子就自动关了,屏幕什么都没显示。请大家帮帮我,这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硬盘在什么地方?换硬盘的时候有没有取下所有的供电设备?楼主的问题说的不清楚,不好帮你分析的。

网友:
SONY机不开机,COMS放电试一试,很多SONY机COMS放电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