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键盘左键跟触摸鼠标左键都不能用。。

楼主(2008-08-24):
R40 键盘左键跟触摸鼠标左键都不能用。。 那位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能修好的指点。。

网友:
看看排线吧,很有可能是没插好

网友:
把触摸板的排线拔掉开机试试,看键盘的左键正常吗。键盘跟触摸板的排线最好也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触摸板的左右键氧化坏了要换

网友:
是触摸板左右键的问题,我修好过,是把左右键撬开,把里边的触点清洁下,后来就能用了,不过千万别弄断了。要是断了,就只能用导电银漆往上涂了。

网友:
是触摸板左右键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把触摸板的线拔了试试键盘,看左键能不能用

我碰到过T30也是这种情况,键盘没问题,就是触摸板左键坏了

网友:
我把触摸鼠标的排线给拆了,键盘的左键也正常了。。
不过可以确定触摸鼠标的问题,原来弄过一台换了触摸鼠标就OK了。。
现在触摸鼠标不能用,只能将就着用了。。换个要200块。。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