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IDE

楼主(2008-08-24):
IDE问题.请高手看看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G--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
G ---550-550-550-550-550-550-550-550-NC--G----G-----G--- 0----G----1---680-550- 550--G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对地阻止打出来了.945的版.上硬盘不认.确认是IDE问题.代换好的硬盘.还是不认!
以我所知道的.1pin为复位...AD线都对了.就这些.偶菜.请高手指点!因为只有1个IDE.不能用对测法.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
进CMOS里设了没有啊。

你进CMOS里设了没有啊。要把检测硬盘和光驱的两顶打成AUTO才行啊》》

网友:
要是CMOS里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硬盘有问题了。像硬盘后面的跳线,再不就在开机瞬间看下37。38 PIN 有没有0。7V左右的电压跳动·###查一下这两脚的线路是不是哪里开路了

网友:
37pin 38pin 只有3.3伏跳变

网友:
检查一下  有没复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复位信号!都查过了

网友:
第28脚有无电压跳变,地址线使能应该是高电平有效吧!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南桥!!!也可以刷BIOS试试,有时候资料出错也会造成IDE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缺没刷bios了..南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排阻换啦

网友:
要不是南桥啦 :'(

网友:
IDE不认 就是南桥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