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CW液晶显示器开机1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08-08-24):
有一台PHILIPS 190CW液晶显示器,,用1小时左右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按电脑复位,电源指示灯变黄。电脑重启,电源指示灯绿色,电脑显示BIOS画面一闪,马上黑屏,电源指示灯保持绿色。关显示器电源,再开,故障依旧。电脑不动,过10分钟,再关开显示器,可正常显示。可用1小时左右,再黑屏。送维修站,更换电源板(包括高压板),未能解决,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hao   好 好

长风 -2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引起的。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1.送维修站,更换电源板(包括高压板),未能解决

是PHILIPS~的維修站嗎?

2.如非是philips維修站~基本上我就太不相信~他們有你原來philips的電源板
用代用~基本上是會存在一些問題!~

3.你可以先test燈管~如沒問題~就去修你原本的philips電源板

PS:測試19"的燈管~用15"的高壓條是點不亮的
     一般要用17 or 19"的高壓條~才能點亮!~

网友:
用好的灯管测试是不是高压板问题,用高压板点好的灯管超过你说的时间不黑的话就是原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帮忙。机器送的是PHILIPS維修站。还有黑屏时,显示器对光观察,无任何图像,不是暗屏。

网友:
1小时后黑屏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MCU有问题时会引起没有高压PSON电压输出 建议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电源的电容也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据这故障现象有点象由于某个元件热稳定很差,电流经过一发热,故障就出现了,冷却十分钟又好了。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找到故障点:开机后用风枪对准有关元件强制加热,若加热到某处时故障出现,如此就能找到故障点了
这是一招江湖怪招哦 :lol

网友:
若本机使用时限较长,要换掉电容!!!

网友:
如果电源板与高压板都换了,还是这问题,就要重点检查灯管与灯管连接线了,有可能时间长了,温度高了,线与其它接触了

网友:
资料不错,
谢谢楼主了啊。

楼主,这个情况很容易发现啊。

网友:
已解决!

送PHILIPS维修站,更换驱动板,已使用二星期,没有出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你说的故障如果是在联想上,估计就是MCU问题,这种可能是热稳定性问题。加热法试试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MCU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