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22寸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08-08-24):
今修到一个联想22寸显示器,型号:D222 WIDE (福建捷联代工)
电源板被雷击坏,板上的一个贴片电阻(R943)被烧掉看不清楚,有知道的哥们请帮忙告诉我一下,或者提供此
电路图
也可以。不胜感激!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可能有点难办了。你还是把你的电源IC告诉大家。可能还能帮你找到相似的图纸。

网友:
这款电源的芯片是用的LD7575ps

网友:
我刚收了一个这样的显示器 还没有过保修期呢 只是屏被打坏了(是物理伤) 可以显示,只是屏上有的部位看不到图像了

网友:
你就拆出来帮助下楼上的兄弟啊

网友:
找个厂家的人给你找个图纸呀 是什么厂的电源板

网友:
兄弟刚修过这个同样的问题的,R943是471 另外还100和103烧,LD7575PS\开关管\0.2欧电阻

网友(2009-08-14):
谢谢7楼的朋友
今天正好修到这个显示器 换了这些元件后 搞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