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MCU问题

楼主(2008-08-24):
请问电压正常,按键无反应.无法开机,可以通过编程器ISP  刷程序吗?

网友:
可以刷的
有时刷错了程序,结果和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
一定要找和原机一样的程序刷写

网友:
待机LED有发光吗?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先换个开关试一下,我也碰到过,以为是驱动坏,后来是开关坏。

网友:
先看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压正常,按键无反应.无法开机,可以通过编程器ISP  刷程序吗?

这个并无标准答案,首先,并非所有的MCU都支持ISP模式,如果要进行ISP写入.前提条件就是
1.MCU支持ISP功能
2.即使MCU具备ISP功能,也不是全部可以在无法开机的情况下进行ISP烧录,某些MCU,需要有特定的一段,才能进入ISP模式.

网友:
现在的机器,加电源,MCU就开始工作,可在线编程,与开不开机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