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判断U座还是NB空焊的方法!

楼主(2008-08-25):
如可判断是CPU座空焊还是NB空焊。我常是这样子做的。
直接上到U座上一块好的CPU。打U座到NB之间的AD线的对地阻值,假定AD线在上U时测得是220,而在取掉U后测得是270这是正常的。如果有一根AD线在取掉U后测得此线为无阻(1也就是无穷大)则为NB空焊,如果在取掉U后此脚还是270则是U座空焊!!!以下是我引用本论坛的贴子,我感到LZ的方法太过麻烦,而且不敢苟同!!

我关于跑00的维修方法

本人才学主板维修三个月,以前最怕修跑(775针)00的主板。现在把我的维修方法说一下,大家共同探讨。
1、确定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可以用试波器测)
2、一般跑00是CPU和北桥连接线路问题。所以我主要检查北桥到CPU座的线路。装上CPU,黑表笔接地,用红表笔测量北桥到CPU座的线路(阻值基本上差不多,若有10欧以前可能就有问题)。有二种结果
    a\阻值偏大或无穷大,
        有可能是北桥或CPU座空焊如何判断呢,将CUP取下来,再量有问题的线路阻值,与其它线路比较,若阻值差不多
        则为CPU座子空焊。否则为北桥空焊。
    b\阻值偏小或对地短路
        也有二情况,北桥或CPU座短路。这时需要割线才能准确判断问题,方法如下,将有问题的线路害断,取下CPU,再
        测断线的二端。若北桥端的阻值和其它线路阻值差不多,或CPU端还有阻值,或CPU端阻值为0(CPU端正常值为无
        穷大),则为CPU座短路。否则为北桥短路。
3、找出了问题以后的事就自己搞了,呵呵,
     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证。

网友:
找出了问题以后的事就自己搞了,呵呵,以后的事如何搞定才是主要的.

网友:
请教楼主,你上U后,是用什么方法打出CPU的AD线的呢?

网友:
是用什么方法打出CPU的AD线的呢? 这个问题是啊,我打不到AD线啊,难到在板后面上的联线上打孔来打啊.

网友:
北桥空焊后,你量到的就是U的AD线阻值,至于阻值的大小是由你上的CPU而定

网友:
请大家看仔细些了!!

本贴说的打AD线就是测NB直接到U座的哪些线啊。在主板上可以很明显的找到的。还是哪句话。假如你不上U正常的是AD线值是270而上U后再测正常值会比270小,因为上U了吗,我们就是通过对比来判断的,如果NB空焊了。在取下U后此AD线绝对会是无穷大的值,而不是正常的270了。

网友:
楼主好方法,一般名牌板子,都在AD线留一点测试点,杂牌的板子只能有表笔小心的扎AD线了

网友:
学习。。。。。。。。。。。。。。。。。

十万个V什么 -5 不遵守版规,无意义回复!

网友(2010-01-14):
上了CPU之后,还怎么测CPU到北桥之间的AD线呀,,,

网友:
修了四年的板了.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一般象这种情况就是上炉子烤.

网友:
一般都是上假负载然后量那个点跟旁边的哪个电阻通,然后上CPU的时候就量电阻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看是用机械表还是数字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