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5):
送来两张七彩虹主板,型号:C.NF4G7 ver1.4 用AMD754针的CPU , 开机跑00, 上个假负载,测时钟没电压, 基准没电压. 其它正常, 但看这张板上没有14.318的晶振, 也没看到有时钟芯片, 怎办.请大侠帮忙, 七彩虹的板通常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上CPU后才能测到电压

网友:
在假负载上测,好像时钟和基准电压都测不到的

网友:
上假负载当然CPU不会开机呀,要上真CPU才会跑码

网友:
就是上真CPU都不跑呀,一触发开机就显示00, 不跑码的, 后来才换假负载测电压.

网友:
你上真的CPU查  内存的时钟正常不,如果正常, 刷BI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