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爆炸了两个

楼主(2008-08-25):
atx电源。绿线4.6v,sb5v,绿线对地,风扇抖动一下就不动了,测量5v。3.3v对地电阻50多,12v对地200多,把光电换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c16,c11爆炸,把原来的装上更换c16,c11,又炸了不知道是不是q817装反了,c16旁边的电阻发黑测量只有7.9,就2个电源对比修理的,q817不知道该怎么装,c16是t3跟t2连的,现炸c16后炸c11,是装反了还是c25
c26 c28安装的问题?c25.c26.c28拆了又装了一次,在先等,谢谢了 ,以前看过电路图,第一次看电路图,跟网站上介绍的维修,爆炸了两次,头疼,

网友:
电容爆炸肯定是安装反了。

网友:
呵呵 是  很可能是装反了

网友:
q817装反了 ?还是5v输入那的电容装反了?现在都不敢装了害怕在扎,有什么办法测量一下装反了没 ?

网友:
自己看看了看电路说明,电容爆炸是不是过压爆炸了 ,q1 q3 导通,电压高引起的

网友:
光藕在线路板上一般有安装标志。如果没有注意看下,3、4脚在电源初级那块。这个版里的电路图不少,仔细找找应该有款适合你的。不确定坏的元件不建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