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W的疑惑

楼主(2008-08-25):
一台R51的机故障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
检修发现加电源时TB有16V供电无3SW输出
但用电池有供电后有3SW输出可以说TB是没有问题的,外围的应该是正常吧
那是什么原因影响TB在用电池供电有输出而用电源供电没有输出了????????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谜经
小的先谢谢了

网友:
检查隔离电路看看

网友:
检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TB的供电脚供电共有两路来源,一路是电源插座保险后接入,一路是电池接入.如图:

你的机器电池正常,接电源不正常,应该是F5或D10出问题了.

网友:
单用电源TB有16V供电,可以排除F5,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