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 你是怎样清理内存插槽的?

楼主(2008-08-25):
内存金手指好说 用橡皮就可处理干净 可是内存插槽呢 有时用酒精也清洗不干净 有的内部弹片有锈迹 怎么办呢?

网友:
好办.

用比较硬的牙刷啊。。。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镊子掉头刮

网友:
我是用最细的砂纸 折叠3层 上下在内存槽中抽动 效果很好 就是极其锈住的也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 破坏内存接触片的镀层 今后更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