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MSUNG-LTM190M2-L01屏的维修问题!

楼主(2008-08-25):
SAMSUNG-LTM190M2-L01液晶屏故障现象:
1、开机先是白屏,几秒钟后有显示;
2、显示的图象泛白、刺眼;
3、响应速度很慢,从鼠标移动可以反应出!

测量5V电压正常,怀疑主芯片LRU4342X1A损坏,但是更换后却故障依旧!至此陷入困境!!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屏到电路之间排线IC损坏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大家帮帮我啊!急死人了......

网友:
LRU4342X1A 这个芯片是偶全新的吗,一半都是这个有问题,查下负载电压的控制芯片

网友(2009-12-19):
三星垃圾屏的通病了,我也收了一台,查来查去是屏线的栅级断了,很细,只有报废了,晕

网友:
不要动主芯片了,这个问题就是屏基板上的侧边的矩阵芯片缺电压,这个屏的侧边没有软排线,在玻璃基板上找测试点,看哪个缺电压,从屏板上飞线相应的电压过去,用导电胶站在相应的测试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