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的845的板子 一开机由c1跑到bo就不走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8-25):
一块技嘉的845的板子 一开机由c1跑到bo就不走了!cpu个测试点都正常! 内存测试点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郁闷啊....请各位帮帮忙...
再补充一点 我拆资料说是io的问题换了io故障依旧啊
[
]
cpu

网友:
内存有问题,如果测试点都正常,那就要量总线了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把CPU、内存、显卡分别取出清洁装回试试。

网友:
一块技嘉的845的板子 一开机由c1跑到bo就不走了
一块技嘉的845的板子 一开机由c1跑到bo就不走了!cpu个测试点都正常! 内存测试点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郁闷啊....请各位帮帮忙...
负载排阻查了没有/?清下COMS,顺便查下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