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25):
我的有款K8T的V星主板,玩上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再开还开不起来,必须按住开关键几秒钟后,再按开关键才能开机。
这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散热解决好没有

网友:
基本上一半以上的这种问题都是散热引起的,看下风扇,还有CPU的导热硅脂

网友:
还有,注意死机的情况有没有规律性,没次是不是都在一个大概的时间停掉。有规律就基本上可以认定是散热的问题,没有规律就比较麻烦,用替换试下。

网友:
上点散热膏  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换了个CPU风扇后解决了,主板维修基地,我支持你,好样的

网友:
让我们在家共同来学习吧! :victory: :victory: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