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8-25):
主时钟14.318有
32.768有波形是说明南桥有工作吗?
CPU有供电没时钟
短复位诊卡无反应
这种现象要测哪里呢

网友:
查复位针有没有3.3V以上的电压!

然后查全板供电时钟是不是正常,重点再下复位电路!

网友:
重点查南桥、北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时钟的工作条件有没有问题.
     再者就是时钟IC的问题咯

网友:
经测复位针脚上电压为0伏
红线到复位针脚上都有什么元件要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