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如何测一个直流电压是不是稳定呢?

楼主(2008-08-25):
请问示波器如何测一个直流电压是不是稳定呢?
这个是用来判断场管是不是好的依据用的,我在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场管也会有修好的主板,所以想有更好的办法来测试管场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否好。不然要每个的去换,工作量也大,也不符合作技术的方法。

网友:
看看有直流部分有没有杂波呀

网友A:
把示波器设成线波的方式,然后量测输出的直流电压点,理想的直流电压应是一条平滑的直线,如果你量测到的电压有很大 毛刺或波动,就是不正常了。

PS:要在排除探头和接地不好之后才可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设成线波的方式,然后量测输出的直流电压点,理想的直流电压应是一条平滑的直线,如果你量测到的电压有很大 毛刺或波动,就是不正常了。

PS:要在排除探头和接地不好之后才可确定。

线波是哪个英文我找不到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