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15Q跑25停——重起——停……

楼主(2008-08-25):
联想L-I915Q跑25停——重起——停……
此板无AGP,集成显卡,网,声,
现在已经把网卡,声卡拆掉,毛病依旧。
注:有时也能起来一次,25停20~30不等,或者复位一下,或者就显示了。但如果显示器有显示了,多半都是死屏。就有一次能进BIOS里,但这次键盘也不正常,按一下NUM LOCK开关,有1~2秒的才能亮,反复按了几次,又死屏了。再就没进去BIOS里去。
DDR1内存供电:2.6V
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的管都已经换过,故障依旧。75232也拆了。
按着北桥也没用。
有时开机很快的就显示了,有时开机到25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有时就根本不显示,到25等一会,复位一闪就重起了。

我自己能力有限,望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1.  目测  看主板大电容  有没  空焊  鼓包   漏电   。
2.  刷BIOS    成功90/100
3. 测FSB     查NB供电

网友:
把VDDQ的滤波电容换了,不管它有没鼓。再不行就北桥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有些奇怪的现象,是软件造成的

网友:
我遇到一块是南桥是空焊的

网友:
没戏了,客户把主板拿走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只有北桥了.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