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600求助!!

楼主(2008-08-25):
今天收到一块显卡,部分电容损坏。。好坏不知道,
上机试(未补件),主板供电,但点不亮。后来量所有电解电容低电阻(20欧),
15n03h击穿,有多少修复的可能。怎么修,,高手请指点谢谢。。
15n03h能换别的吗??主板上的3055e可以带换吗 ?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电容可以不补,电阻必须得补上。
15n03可以用3055替换,但是我感觉这个管子有点小
建议你换个大一点的。

网友:
谢谢了,,显卡现在不能起,主心片发烫,,估计搁屁了。显存是
三星k4d261638f-tc33,不知道能换在gfx4000上吗?

网友:
谢谢各位,我不准备修了,,拆件用吧。。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