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有一个联想LXH-GJ15L2型号的液晶显示器有时候开着很正常但是开了一段时间后就黑屏指示灯变黄。但是开关还是正常的。已经换过高压板换过AIC-1084-33CM供电管和MCU。电源也更换过,情况依旧没有改善。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忙找点维修思路。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看灯管会黑不

网友:
外接灯管不会亮。。。。。但是灯管跟高压板是正常的。

网友:
通病,M6759的故障,是MCU硬件不良,要换芯片~~~~~~~~~~~~

网友:
按理说是同步信号检查不到你还是查一下输入线!

网友:
同意4楼意见。更换MCU.

网友:
请问是更换一个新的MCU还是把旧的重新刷一遍程序?

网友:
最好是换个新的MCU..
这样才更彻底!

网友:
为了省钱,能烧写最好还是重烧写

网友:
开机可以用一端时间的话。你可以加风扇试试。俺是新手,你试试再说。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   MCU 是6759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