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内存槽虚焊

楼主(2008-08-25):
t30内存槽虚焊,不知道各位大侠是用什么方法来补焊的,我总觉得焊不好,加锡多了就连,不加锡,直接补焊,就焊不牢固.有时还会虚,请各位给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来焊,既牢固又不连呢,还是我的焊功太差?

网友:
均匀涂上助焊剂,然后补焊,我都是这样操作的,每次都成功!

网友:
只涂助焊剂,然后补焊就可以是吗,不用加锡是吧,我说怎么一加锡就连。这回知道了,谢谢。

网友:
我也遇过几台啦,补下OK啊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也已经OK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不过能不能传授一下巧门啊。让兄弟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先涂抹助焊剂,然后加微量的焊锡,脱焊,最后连锡的焊点用吸锡线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一段一段的拖 也要加锡

网友:
曾经在拖这个内存槽也吃过亏,加了焊锡后硬是有几个焊点的锡拖不下来,后来拖就没加过锡,加助焊剂拖方便快捷效果好!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是,把那个板子倾斜着放,这样从上边一下子,拖到下边,很干净。不用加助焊都可以搞定

网友:
先用焊油涂一遍,如果还是连锡,再少量加点

网友:
我喝多了,冒昧的说楼主的基本功太差!

我觉得是楼主的工具不好,在基地里看看,换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