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小电源

楼主(2008-08-25):
短接绿线不开机,绿线有5v电压。250v 330uf电容电压为160v。雷击导致,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很小巧,元件都很好,很漂亮。

网友:
台达的。。。。。。难怪。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你查下9针有没有电压,如果有,你查肖特基管,很可能这个管子短路,我修过一个就是这个管子短路

网友:
9针紫线 5v正常。 肖特基管,是不是单独的那个大二极管?

网友:
像大三极管样的外观, 其实是二只二极管组成的. 你开壳就看到啦,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 那太费事了

网友:
新手观摩学习

网友:
查下开关管是否变质  这种主要查主变电路,和芯片及电路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小电源,坏了,想自己做实验品
尽力把他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