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8-25):
845主板开机无反应,CPU风扇不转,通电测两开机引脚5伏,跳线两脚电压正常,南桥晶振两脚无电压,两谐振电容无电压。我是新手,不知怎么办?是不是南桥电压没出来,或者南桥挂了?

网友:
用万能表笔碰一下晶振两引脚再开下机试下,然后查下开机RST电路,可能是路上的坏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