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加电不转,发出波波波的声音,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8-08-25):
6Y的盘,不转,发出波波波的声音,怎么解决啊,量电源接口的电压正常,电机四根接线上都是12伏,请问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怎么解决呢,
硬盘

网友:
找一张板换一下看看,
估计没戏!发出异响。一般都是盘体出了故障。
你说的波波声可以说的我们常说的打盘,(这种声音是机械的)
还有一种是由音圈电机坏了会发出一种像音乐一样的声音!

网友:
高实在是高,高人就是高人,确实是这样,我是换一个6E的ROM上去,重定主头的,但当时写完后就报红,当时认为是这个ROM本身是坏的,后来又换一个上去能正常写好,但进不去,发现电机不转,换一块板也还是不转,而这块板是从好盘上下来的,而且那个盘一切都正常的,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