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使用率问题!@!

楼主(2008-08-25):
一块V星的主板,型号为MS-6555,
主板能正常使用,可是就是使用率低,
c2.6的cpu,只认到1.73,用c1.8的cpu认到1.2.
郁闷!!!
清洗bios,还是一样,
恢复出场设置也是一样,
到底说明问题?
bios???
如果是的话帮忙传个过来,谢谢啊!!!
cpu

网友:
呵呵
难道MS-6555会有66M的外频?

网友:
呵呵。我怀疑你的CPU是不是让JS给打磨过后再出销的,昨天去电子城也是,C的U1。多的,才五元一块,想想,弄几块过来当试验品用啊。

网友:
是二楼说的问题!外频锁在66左右了.

网友:
66m是什么意思呀!
菜鸟不晓得!!!
可是清洗coms,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呀!!!
如果是66m的话,
那么怎么调呀或者怎么维修呀!!!
帮忙!!!

网友:
看主板上的跳线错了没有.

网友:
你在BIOS里改啊,应该可以往上调的,如果你知道CPU的电压再调调电压,应该可以的,我的V星6570就是这样,把AMD 1800+的CPU认成是1150MHz,本来是1530MHz的,我改了之后就认了!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