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1024*768黑屏

楼主(2008-08-25):
一张5200的显卡 开机进桌面正常 当设置分辩率为1027*768时显示器黑屏呈侍机状态 调整为低分辩率时可正常使用
请教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驱动没上好     换个驱动   换显示器还不如换个好一点的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试试

网友:
1、重装驱动。
2、换电解电容。
3、查供电。
4、电脑电源功率是否足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