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重启

楼主(2008-08-25):
我遇到有几块主板,开机跑马到C1的时候就重启,重启之后就正常进入系统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第一检查  COMS 电池有电没
第二检测   内存有没接触不好,或者内存供电是否不稳。
第三          给CPU上点散热膏,或者把CPU拿掉再装回去。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一般都没有理它,不影响使用,经常是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几秒然后再停止,又重新开始,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