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屏白屏!

楼主(2008-08-25):
三星液晶显示屏白屏,确定是液晶屏的问题。保险丝FU101断路,测量保险丝对地电阻对地短路,后面电路有一个电感L202也对地短路,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屏驱动电路坏了?这种现象还能修吗?
那位搞手见到过这中情况,百忙之中,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
]
三星

网友:
能修。。。。。。细心点修吧

网友:
保险对地短路
是用万用表的蜂鸣档?还是电阻档?

网友:
蜂鸣档, 还是电阻档都是短路!

网友:
一般是后面的小电容短路,要花电时间

网友:
用分割法!慢慢的查!应该还是小元件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可调稳压电源加电烧一下,电压低一点,电流调大一点(500MA左右),发热元件就是坏的.

网友:
我修过两台白屏的都是保险后面有个电容坏了造成烧保险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多看看电容..楼上说的断路法是修这种的关键吧

网友:
屏电压转换电路坏了。这种情况的修复率是比较高的。仔细检查一下了。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能修的~~前面有一块保险也烧的也是白屏~~~把保险接上去发现屏显示不正常!!

网友:
应该能修的~~前面有一块保险也烧的也是白屏~~~把保险接上去发现屏显示不正常!!得换控制IC了

网友:
哪有卖IC的啊 我手上有两块这样的屏了

网友(2008-09-25):
我修过一台,是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电容坏了造成烧保险的,查电容

网友(2009-12-28):
有没有哪位帮忙指点一下。
关于楼主所说的这个板,上面主要是哪些易坏的。
还有能不能说明下哪里是升压电路瓿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