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stps30管子烧了,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08-25):
845GL主板上stps30管子烧了,用什么代替?还有15N03L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stps30 是双二极管

15n03你用主板或显卡上的随便一个n沟道的mos管都可以替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双二极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咯

双二极管不分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