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C110怪异的黑屏

楼主(2008-08-25):
接到一个ACER的TravelMate C110(屏幕可以180度旋转的那种),问题是:单独用电池开机,基本上屏幕只亮一两秒便熄灭(灯管灭了);如果插上充电器,有时能亮一两分钟。
初步断定不是接触问题——只要是用电池开机,如何拨弄,都是亮2秒左右灭掉,插上充电器又可以用上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拆开屏,量高压条接头上各针电压,基本确定一个针可能是触发电压点,亮时是3.4V,灭时是0.17V,这个触发电压从哪里来还很不好查,能不能从别处引入一个3V电压触发呢(不过,这样又好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没信号时会白屏吧)?
求维修思路,谢谢各位!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好像是暗屏不是黑屏吧??可能是高压板有元件性能不良了吧,导致亮一下就灭的现象。不过灯管老化也会这样哦

网友:
查看屏内灯管接头是否绝缘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如果插充电器,有时可以用一天灯管也不会灭。
第二天开机,如果用的是电池(不接充电器),肯定就1、2秒灯管熄灭!

网友:
高压版供电不足吧

网友:
喽上说的有道理  建议拆来看主板的接口电路是否有进水腐蚀  你说的那个电压很有可能是亮度调节电压  真的不行可以跟触发的3V并联在一起

网友:
我以前处理的方法是:直接把北桥的3.3v供电给触发针脚,这样就不会出现关机白屏的问题了,因为北桥供电和屏幕供电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网友:
主板问题,信号(3.3V)没到,当然也许屏线有问题,顺着信号往主板跑,改屏线是没办法的办法。要分清信号和亮度啊。这个一般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各位同行大哥,我这就去检查主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