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8-25):
来自: 江苏淮安 来自 江苏淮安
消息:0175: Bad CRC1, stop POST task(CRC1 错误,停止 POST 任务)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6)。
--------------------------------------------------------------------------------
消息:0176: System Security - The System has been tampered with.(系统安全性 - 系统受到了干扰。)
解决方案:如果您卸下了安全芯片并将其重新安装,或安装了一个新的安全芯片,则显示此消息。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 BIOS Setup Utility。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请
--------------------------------------------------------------------------------
消息: 0177: Bad SVP data, stop POST task.(SVP 数据错误,停止 POST 任务。)
解决方案:EEPROM 中的超级用户密码的校验和不正确。应该更换系统板。
--------------------------------------------------------------------------------
消息: 0182: Bad CRC2.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CRC2 错误。进入 BIOS Setup 并装入 Setup 缺省值。)
解决方案:EEPROM 中的 CRC2 设置的校验和不正确。请转至 BIOS Setup Utility。按 F9,然后按 Enter 键来装入缺省设置。按 F10,然后按 Enter 键来重新启动系统。
--------------------------------------------------------------------------------
消息:0185: Bad startup sequence settings.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启动顺序设置错误。进入 BIOS Setup 并装入 Setup 缺省值。)
解决方案:EEPROM 中的启动顺序设置不正确。请转至 BIOS Setup Utility。按 F9,然后按 Enter 键来装入缺省设置。按 F10,然后按 Enter 键来重新启动系统。
--------------------------------------------------------------------------------
消息: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EAIA 数据访问错误)
解决方案:访问 EEPROM 失败。
--------------------------------------------------------------------------------
消息:0188: 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rea.(无效的 RFID 序列化信息区域。)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 0 和 1)。应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安装计算机序列号。
--------------------------------------------------------------------------------
消息:0189: 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无效的 RFID 配置信息区域)
解决方案: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 # 4 和 5)。应该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安装 UUID。
--------------------------------------------------------------------------------
消息: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解决方案:由于电池电量过低,计算机关闭。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计算机并给电池充电,也可用充足电的电池替换此电池。
--------------------------------------------------------------------------------
消息:0191: System Security - 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系统安全性 - 请求了无效的远程更改。)
解决方案:系统配置更改出现故障。请确认此操作并重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 BIOS Setup Utility。
--------------------------------------------------------------------------------
消息:0192: System Security - IBM 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系统安全性 - 检测到 IBM Embedded Security 硬件干扰。)
解决方案:用另一芯片更换了安全芯片。
--------------------------------------------------------------------------------
消息:0199: System Security - IBM 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eded.(系统安全性 - 超出 IBM 安全性密码重试次数。)
解决方案:如果您输入错误的超级用户密码超过三次,则显示此消息。请确认超级用户密码并重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 BIOS Setup Utility。
--------------------------------------------------------------------------------
消息:01C8: More than one modem devices are found. Remove one of them. Press <Esc> to continue.(找到多个调制解调器设备。请卸下其中之一。按 <Esc> 继续。)
解决方案:卸下调制解调器小型 PCI 卡。否则,按 Esc 忽略警告消息。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请
--------------------------------------------------------------------------------
消息:01C9: More than one Ethernet devices are found. Remove one of them. Press <Esc> to continue.(找到多个以太网设备。请卸下其中之一。按 <Esc> 继续。)
解决方案:您的 ThinkPad 计算机具有内置的以太网功能部件,您不能通过安装以太网设备来添加另外一个这样的功能部件。如果显示此错误消息,请卸下您安装的以太网设备。否则,按 Esc 忽略警告消息。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请
--------------------------------------------------------------------------------
消息:0200: Hard disk error(硬盘错误)
解决方案:硬盘不工作。确保硬盘驱动器连接牢固。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然后确保未在 Startup 菜单中禁用该硬盘驱动器。
--------------------------------------------------------------------------------
消息:021x: Keyboard error(键盘错误)
解决方案:确保键盘或外接键盘(如果有)上没有放置任何物体。关闭计算机,然后关闭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首先打开计算机,然后打开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连接了外接键盘,请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计算机,断开外接键盘的连接;然后打开计算机。确保内置键盘工作正常。如果内置键盘工作正常,请将外接键盘送去维修。
确保外接键盘连接到了正确的接口。
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
如果计算机在测试过程中停止,应
--------------------------------------------------------------------------------
消息:0230: Shadow RAM error(影子 RAM 错误)
解决方案:影子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条,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
消息:0231: System RAM error(系统 RAM 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条,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
消息:0232: Extended RAM error(扩展 RAM 错误)
解决方案:扩展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电源之前增加了内存,应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
消息:0250: System battery error(系统电池错误)
解决方案:当计算机关闭时用来保存配置信息(例如日期和时间)的备份电池被耗尽。更换电池,并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 以验证配置。如果仍有问题,应
--------------------------------------------------------------------------------
消息:0251: System CMOS checksum bad(系统 CMOS 校验和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CMOS 可能已被应用程序毁坏。计算机使用缺省设置。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 以重新配置设置。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应
--------------------------------------------------------------------------------
消息:0260: System timer error(系统定时器错误)
解决方案:
--------------------------------------------------------------------------------
消息:0270: Real time clock error(实时时钟错误)
解决方案:
--------------------------------------------------------------------------------
消息:0271: Date and time error(日期和时间错误)
解决方案:计算机中既没有设置日期也没有设置时间。使用 BIOS Setup Utility 设置日期和时间。
--------------------------------------------------------------------------------
消息:0280: Previous boot incomplete(先前的引导未完成)
解决方案:计算机先前无法完成引导过程。
关闭计算机;然后再打开,以启动 BIOS Setup Utility。验证配置,然后通过选择 Restart 项下的 Exit Saving Changes 选项或按 F10 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应
--------------------------------------------------------------------------------
消息:02D0: System cache error(系统高速缓存错误)
解决方案:高速缓存禁用。
--------------------------------------------------------------------------------
消息:02F4: EISA CMOS not writable(EISA CMOS 不可写)
解决方案:
--------------------------------------------------------------------------------
消息:02F5: DMA test failed(DMA 测试失败)
解决方案:
--------------------------------------------------------------------------------
消息:02F6: Software NMI failed(软件 NMI 失败)
解决方案:
--------------------------------------------------------------------------------
消息:02F7: Fail-safe timer NMI failed(故障安全定时器 NMI 失败)
解决方案:
--------------------------------------------------------------------------------
消息:1802: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插入了未经认证的网卡 - 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小型 PCI 网卡。)
解决方案:此计算机上不支持小型 PCI 网卡。请卸下它。
--------------------------------------------------------------------------------
消息:1803: 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插入了未授权的子卡 - 关闭电源并卸下子卡。)
解决方案:子卡在本计算机上不受支持。将其卸下。
--------------------------------------------------------------------------------
消息:1810: Hard disk partition layout error(硬盘分区布局错误)
解决方案:在识别硬盘上分区布局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停止了计算机启动。IBM Predesktop Area 已经被删除或硬盘包含毁坏的数据。要尝试重新启动计算机,请完成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 IBM Predesktop Area 已被删除
按 F1 打开 IBM BIOS Setup Utility。
选择 Security --> IBM Predesktop Area --> Access IBM Predesktop Area。
将该项设置为 Disabled。
保存并退出。
如果以上操作失败
按 Enter 键。
单击 RECOVER TO FACTORY CONTENTS 并按照屏幕上的指示信息操作。
注:这将永久擦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然后恢复 IBM 预安装的软件。
按 F1 打开 IBM BIOS Setup Utility 或按 Enter 键启动 IBM Predesktop Area。
如果计算机仍然无法启动,则请致电 IBM HelpCenter(R)。
--------------------------------------------------------------------------------
消息:The power-on password prompt(出现开机密码提示)
解决方案:设置了开机密码或超级用户密码。输入密码并按 Enter 键即可使用计算机(请参考使用密码)。如果不接受开机密码,可能是设置了超级用户密码。输入超级用户密码并按 Enter 键。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消息,应
--------------------------------------------------------------------------------
消息:The hard disk password prompt(出现硬盘密码提示)
解决方案:设置了硬盘密码。输入密码并按 Enter 键即可使用计算机(请参考硬盘密码)。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消息,应
--------------------------------------------------------------------------------
消息: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解决方案:在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和结束该方式之间的时间内,系统配置发生了变化,计算机无法恢复正常运行。
将系统配置恢复到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之前的状态。
如果改变了内存大小,应重新创建休眠文件。
--------------------------------------------------------------------------------
消息: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未找到操作系统。)
解决方案:请验证以下内容:
正确地安装了硬盘驱动器。
软盘驱动器中有可启动软盘
如果仍看见相同的错误消息,请使用 BIOS Setup Utility 检查引导顺序。
--------------------------------------------------------------------------------
消息:Fan error(风扇错误)
解决方案:散热风扇出现故障。
--------------------------------------------------------------------------------
消息:EMM386 Not Installed--Unable to Set Page Frame Base Address.(未安装 EMM386 - 无法设置页帧基地址)
解决方案:编辑 C:\CONFIG.SYS 并将此行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RAM
更改为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NOEMS
然后保存此文件。
--------------------------------------------------------------------------------
消息:CardBus Configuration Error--Device Disabled(CardBus 配置错误 - 设备禁用)
解决方案:转至 IBM BIOS Setup Utility。按 F9,然后按 Enter 键装入缺省设置。按 F10,然后按 Enter 键重新启动系统。
--------------------------------------------------------------------------------
消息: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检测错误)
解决方案:热传感器未正确工作。
--------------------------------------------------------------------------------
消息:Authentication of system services failed. Press <Esc> to resume.(系统服务认证失败。按 <Esc> 恢复。)
解决方案:HDD 中的 IBM Predesktop Area 毁坏。要使用 IBM Predesktop Area,获取一张恢复 CD,并使用它来恢复 IBM Predesktop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