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 2000笔记本滴滴不断报警

楼主(2008-08-25):
HP m2000报警,键盘不好用
反应还特别的慢,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呀
给点建议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建议楼主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加焊一下键盘控制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
键盘拿下来还是一样的响,估计是键盘控制器坏了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键盘控制芯片呀
我不懂啊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