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集电器不断在响

楼主(2008-08-25):
一杂牌17纯平,拿来点不亮,经检查是行管坏了,换了行管就好了补了一下爆,用了20分钟又黑屏了,一看行管又烧了。但现在换了行管点不亮了,刚开好像有高压,但集电器不断在响,是不是后面行还有断起路的,现在没法了,请大家帮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啊?急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你看看你的机器是不是升压型电路,二次电源管型号是不是IRF630。或者IRF640 644。如果是用表看看,他的脚只有一组有阻值的,在看一次变压器的B+二级管看看烧了没。

网友:
烧行管一般有三种情况,过压,过流,激励不足,你要先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烧行管,再考虑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看了下烧行管原因应该是激历虚焊造成的,现在把IRF630取了就能点亮.上起集电器就不断在跳,我应该从那个方向去查?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我测了一下有80V

网友:
630会不会坏了?我用二级管档测只有一组有阻值,因为是素封的我这里没有就没有换

网友:
换行管变压器初级线圈滤波电容,一般KTC,蓝星的通病,初级线圈滤波不良,行管温升很快,十分钟不要行管就烧......

网友:
我忘了是什么牌子了,应该是一杂牌,我当时换好了在那试机用了10到20分钟,客户拿回家说用了20来分钟就坏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连机都点不亮,开机一顺间高压都听到有了,然后就是集电器不断在跳.电源灯一直亮起.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这故障现象到底是那里坏了  啊?

网友:
我把行场集成块断了就跳得更快,把630取了可以点亮机子,我查了半天没有找到地方坏了,请各位大哥指一点一下了

网友:
现在我把行断开集电器也要跳,无语了,我测了几组电压不知道正常不?通过变压器次级出来电压分别是120V好像是通过一个三级管到视放了,二组75V到IRF630去了,这是我把正的12V断开测的.如果不断12V 这120V电压随着集电器的跳动不断在升降,一般是80到280V 有时可调到500或800V请问是那有问题啊.急,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对了上面说错了点,变压器次级出来有一组是200V然后通过一个50欧电阻和诊流二级出来到滤波电容就是111V通过三级管到视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