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重影

楼主(2008-08-25):
一台ACER 型号786n 17纯平显示器显示文字有重影。左边大约1/5的位置有上下几道水波纹抖动,请问高手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坚决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Q

最新发现这个显示器被人换过信号线,有三根线没有接,只接了三个基色线跟两个通主电路板的两根线,剩余的三根没有接,有没有人能提供的信号线的资料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有的跟数据线有直接关系。你可以更换一根看看,在看看枕较电路有没有开焊的,

网友:
换条好的数据线试下,会不会是有干扰啊

网友:
另外还要查一下动态聚焦是否正常

网友:
你换下数据线OK 了。。我遇到多这样的情况

你换下数据线OK 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lol :lol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