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技嘉865 点关机 它从起 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5):
我的一块技嘉865 点关机 他从起 怎么回事?
点了关机 自动又开
用的时候没有问题```
技嘉

网友:
好象好多技嘉主板都是这个问题的了,我遇到过两块

网友:
先放一下电试下,如不行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LZ你说的点关机是在系统下的软关机呢还是点的PS-ON排针的呢。
前者先排除软件问题。
至于后者的话先刷BIOS,不行再查查开机、RST电路了

网友:
你把PCI的设备全部拔了,在看看,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修主板的开机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有问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也是技嘉的板945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