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8-25):
一张845主板不加电,触发脚上有5V电压,但触发另一脚没有接地,而是接到一个三极管上去了,我短接两个触发针,上面的电压还是5V,没变成0V

网友:
io

io出问题了!!看下73脚。。。。

网友:
大哥,73脚该是多少才对?为啥我的POWER SW 的两个脚其中一脚没接地呢,是IO坏了吗?

网友:
两个针好象是只有一个有5V 另外一个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