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x/SE 不开机

楼主(2008-08-25):
注:特别注意此型号 asus p4pe-x/SE

故障为不开机,所有电压我测试正常,包括[开机排针,晶振(晶振和谐振电容已换),cmos电路],asus专用开机复位芯片asb100更换过,手里有5片板子都是不开机故障,强行开机可以跑码,但是一放开短接的镊子就关机了。

注:saus p4pe-x TE 这样的板子不开机故障都能修好,就上面哪个型号个人感觉很诡异~不可能5片板子都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问下楼主,这个主板的MOS电池是否有电?

除了电池,以上你说的都检查过后,对待这种问题,就要静下心来,走下线路,尤其是从PS_ON到ASB100 看是否有元件损坏,或者排查下 “AGP防误插电路” ,(这个板子我没有什么印象,检查AGP防误插保护电路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还有就是检查和上电有关的几个信号,PWTBTN#,RSMRST# ,SLP_S3#,这样可以准确判断到底是否SB损坏。

修一片出来,其他几个估计也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LZ,电池是有电的,开机排针直通ASB100,14脚出来的472电阻也是直通ASB100,测试短接开机排针到ASB100有跳变,复位电路也正常,至于LZ说的AGP防误插电路小弟就不得而知了!感觉有点陌生~

网友:
AGP防误插电路。。应该说的是AGP的A2脚的电路吧

网友:
请版主和各位参与讨论下,实在没有思路了,昨天琢磨了半天,都没有弄好~望各位指点一二,要沉帖了~

网友:
各位同仁可有任何意见啊?求助中,热心人士来帮忙下~板子有好几片都是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