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USB端口不能用的问题
有一台海信海景-风1830V电脑(主板是GA-8LD533-C)不能使用USB端口,在不接USB设备时,电脑工作正常。一接上USB设备(如U盘等)电脑就显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要得到协助解决这个问题,请单击这个消息.....”后并死机(U盘在其他机器上一切正常)。不知这是什么问题,有用过海信海景-风1830V电脑的同志吗?您遇过这个问题吗?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量量USB的5V供电跟对地阻值

网友:
把USB口旁边的贴片电容或是排容拆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像这种问题都是USB供电不足,测一下电压

网友:
如果接口边有电容排最好取下试一试,有的主板电容排不在接口边就得到南桥边找,只是个见意,你自已看看吧。

网友:
2/3脚的对地阻值如果不正常南桥坏的情况多一些。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我用大家所提的建议再做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USB供电不足。。。。。。。。。。。。。。。。

网友:
我已用大家所提的建议作了详细的检测,但没有查出是么问题。真让人头痛......
但是,该机器在不接任何USB设备时,启动、工作、上网等都很正常。一接上USB设备电脑就显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要得到协助解决这个问题,请单击这个消息.....”之后就死机,鼠标、键盘失控。这时取下USB设备后机器有时恢复正常,有时不能恢复,需要重新启动才行。该故障是不是USB控制芯片(南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啦
    南桥不行会引起很多古怪的问题的,特别是VIA的芯片组.

网友(2008-11-25):
刷bios试一下吧,如果排除电压和系统问题的话,呵呵,以前碰到过插入USB摄像头就死机的情况,刷了bios才解决的。

网友:
学到知识啦

网友:
南桥问题的比较多见,以前有块板上的一个u口都不能用,包括前置和后置,只能插pci-usb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