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 不上电 M1689单桥(已修复)

楼主(2008-08-25):
上754的闪龙CPU.

ALI的开机流程没接触过,先测了一些数据,南桥有3.3V和1.8V待机电压,开关针也有3.3V,32.768晶振有波形。强制上电不跑码(拔掉镊子就断电)。

I/O是W83627HF-AW,测68 PIN与开关针不相通。拆下I/O,68pin 没有与主板上的任何元件相连。最后还是换了个I/O,也是不行。。郁闷

各位老师能否讲讲,怎么修ALI的触发电路??

买回IT8282M,换上正常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检查有无IT8282M,有的话,这个板就是通过这个ICl上电的,5脚接SB送出的PSON3#,9 脚接绿色线。

更详细的相关资料请搜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没有IT8282M,刚才看了一下开关针脚,一个有3.3V,一个是接地,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
继续跑线路,看看排针上的信号通向何方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张板
有3627,但是68脚是空脚。等于根本没有参与触发

网友:
此板多次实验中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短接开关针后,强制上电可以跑码点亮显示器。直接强制上电不跑码。

跑开关针线路,通过一个0欧电阻和272电阻到南桥,中间应该还有分支,在AGP插槽下面来不好跑

短接开关针发现,272电阻靠南桥这端3.3V没有下拉,电阻另一端有下拉。下了272电阻,发现电阻靠南桥的焊盘上有3.3V,另一端焊盘才2.6V。。

晕了,晕了。。 :Q

网友:
从绿线跑,看能否找出触发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跑绿线,发现经过2个电阻,到CPU支架下面。

下了支架后竟然发现IT8282M,实在对不住老孙,怪自己太没经验了。

测16 pin 5VSB供电有,5 pin 点开关时,有下拉。但9 pin 还是5V。。因为暂时没件,所以换了后再告诉大家结果。

这下想到之前“如果短接开关针后,强制上电可以跑码点亮显示器。直接强制上电不跑码。”也是因为IT8282M的时序。。

网友:
IT8282M,具体脚位详细解释吗,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搜索一下吧,张SIR有贴过,中文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