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笔记本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各位师傅,想问一下笔记本底部的型号和液晶屏旁的型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以屏旁的为准。。。。

网友:
无边思绪 师傅好快哦,只是不明白底部的型号是表示什么意思?能否再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的应是看了SONY的本的型号有感而问了. 在我印象中别的机型没有这种现象, 只有SONY才会有这个鸟样!!

网友:
背后的应该是本本的产品序号  面板上的是型号  看习惯  大家都习惯说面板上的就看面板喽

网友:
有些本本同型号的系列产品太多,本本后面的就是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