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姬杀手9800se 黄金版重做BGA后小花

楼主(2008-08-25):
镭姬杀手9800se,128M,256bit ,dos下有一些小花,但是进入windows后全部正常,驱动可装,电影可看,但是dxdiag中,显示3D没有打开。这个卡之前是黑屏,肉眼发现有一些焊锡球已经短路在一起,估计之前有人加焊过GPU了,只好焊下重做BGA(纯手工值球,加风枪焊接,高手别笑话哦)现在请各位高手指点是哪个显存通道出问题了。

反面

测试结果

网友:
先洗下 在加焊下试试

网友:
测试结果是mdc0 20,21mdd0 30,31四个位出错,各位知道对应哪个显存么?

网友:
你 那显卡我修过~~~~~是显存旁边的排阻坏掉
  你自己去量下吧 应该能量出问题

网友:
一般还真都是直接换BGA,还真少量那些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