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只能刷到60 刷到75就不行

楼主(2008-08-25):
显示器只能刷到60 刷到75就不行了。两边闪的历害
60HZ正赏用
CRT 的
显示器

网友:
检查故障对应模式的S校正电路。

网友:
听长风版主这一说.好象昨天收拾一台飞利浦~B10976 机子~
不能调1280 只能在~1024X768 正常显示.调到1280 后显示器就黑了~
按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查S 校正电路了吗

网友:
应该就是S 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