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AG570FD MKII 怎么啦

楼主(2008-08-25):
开始故障是这样的,图片经常变成〗〖这样,图像左右凹进去,但一拍它就正常,
我拆开后发现线路板上聚焦线圈引线虚焊,我把它重新焊接好
准备装回的时候,不小心把焊锡丝掉到线路板上,刚好掉在C504  200uf/450v的电容旁边,
听到轻微的放电声,我忘记把这个电容放电了.
重新接入电源后,就开不了机了,黑屏了.
接上电源后等几分钟开机,就电源指示灯亮,待机灯(黄灯)不停的闪烁,
如果接上电源马上开机就是电源指示灯(绿灯)不停的闪烁,过几分钟后就绿灯亮,待机灯闪烁

网友:
你看看,供到行的J512,和它的保险电阻,可能被烧了。

(开始故障是这样的,图片经常变成〗〖这样,图像左右凹进去,但一拍它就正常,
我拆开后发现线路板上聚焦线圈引线虚焊,我把它重新焊接好)
这是不可能的搞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