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815跑FF通病

楼主(2008-08-25):
现在还在用的810,815的主板跑码FF大多是使用年数太久,CPU座氧化所至,用香蕉水洗干净就好了,凡是来修810,815的板先洗CPU座,大部分都能正常跑码,这是我修了很多810,815的主板的经验......!

网友:
有这么简单就好啦

网友:
很有道理,大多跑FF或00都是CPU没有工作,那么CPU供电电压本身就不高,如果CPU座有氧化的话也可能造成各种低电位信号或干脆供电等不通,就会导致这种现象。支持楼主!!!

网友:
没修过,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A:
郁闷

用香蕉水如何洗呢?请楼主告知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 年数比较久了吗? 不过坏MOS 管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香蕉水如何洗呢?请楼主告知

香蕉水就调油漆用的.........!

网友:
好经验,看看去,,,,,,,,,,,,,

网友:
板子跑FF码不就是完成了吗?FF:给予INT19引导装入程序,主板OK

网友:
楼上的,楼主的意思是开机跑FF呀,并不是跑过一些代码之后跑FF呀,你要搞错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道理,也很具实际经验~!谢谢LZ分享~!

网友:
我手里有快815板开机跑FF  CPU的AD线对地阻值发现开路了  用风枪吹了好几遍  还是开路  没办法修了

网友:
我有2块主板都是跑FF的,都没有修好,U坐我也搞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如何洗啊
不明白
是洗正面还是洗反面啊

网友:
是洗里面的接触点

网友:
回13楼的:CPU座空焊不是拿风枪能吹好的,要拿锡炉来搞的。

网友:
好东西啊

我这还有好几块这样的呢

网友:
呵呵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意见!

网友:
这种方法我·也·修过几块这样的主板,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