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17液晶问题

楼主(2008-08-25):
17的液晶,无法同电,开后盖后发现高压板上的8N60C的场管烧了,旁边一个0.47欧的电阻也烧了。更换了后,一通电,0.47欧的新电阻马上烧。而且看得到火花。到底是那里还有短路的地方啊。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一般地,电源管的源级取样电阻损坏必烧电源管理IC,行话谓之炸电源。

网友(2008-11-08):
今天遇到一台机跟楼主说的故障一样  也是同方的

网友:
哪有烧什么就换什么马上通电,劳民伤财,应查明它的负载是谁有没有短路或过载问题再通电。如没有短路还烧的话,就要检查这个管的G级提供的脉冲可能太宽或总处在其导通状态(视N/P沟管G导通为反向)。

网友:
还是送专业的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