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8-25):
845主板,有是能加电有时不能加电,能加电时代码为00并闪烁,RESET灯不亮,请问高手是咋会事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能否再详细的描述一下你主板的现象,还有你主板上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是啊,加电时CPU供电时钟复位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点不亮就先修触发电路,量触发的几个基本工作条件
不过你可以先直接短路绿线看能不能触发先
有时3.3v,5V短路也会造成主板不触发

网友:
换了IO了,还是不通电,IO 68脚在触发是有电压跳变,但73,72没的变花,将72对地能加电,代码为00,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事
将南桥加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