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有一块845GL主板,开机、工作全都正常,但是在系统中用开始--关机,当走到正在关闭计算机时就停在那了,且鼠标可以动,证明没有死机。因为我不清楚关机指令是系统发给哪个部件再由哪个部件送给哪里,但最终应该是门电路或一个三级管得到一个低压电位截止使开机针回到高电位吧,请高手们给个思路好吗

网友:
如果按一下开机键能正常关机的话说明硬件没问题,那是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按开机键也是同样的问题,估计触发元件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在进行到正在进行关闭计算机时,按下POW-ON一会即可关机,但是多次重作系统也没有解决上述新课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声卡驱动是否有问题.很多关机等待大多是系统的声音文件丢失造成的.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