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N主板上显卡跑C1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08-25):
今接一网吧机翔升NF4N主板故障现象:通电点不亮。
       接机通电测试为点不亮,插上测试卡开机测试卡跑C1---44----C1重复三次后停在C1就不动了。更换内存故障现象一样,于是取下主板测试,在没上显卡时开机,测试卡能正常跑,于是又找来一块正常机上相同显卡上机测试,还是跑C1,故障到现在应该还是在主板上,于是对主板检测,上显卡通电测+12V、3.3V 、3V都正常,只好取下显卡打阻值,在测量PCI--E显卡插脚与NF4N芯片接线时发现接线有电容边有一个脚阻值与其它脚相差比较大,其中C325、C324、C340、等,其C325对地阻值为385左右,而其它脚在347左右。再上显卡测其电压其它脚为1.05v而C325测得电压为0.29~0v且不稳定,多次测量都如此,正当在想如何解决时无意之间通电测试卡跑正常了再次测其电压为正常值1.05v想可能有接触不好吧,取下NF4N芯片上的风扇查线路,其就是从桥接一电容后接到PCI---E插口B66脚,难到是芯片空焊,于是甩主板多次上显卡测试都能正常点亮进系统也正常了。
      此板就这样修好了,但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跑C1呢,还有就是芯片有没有空焊,但现在是正常了以后会不会再出此故障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哪位高手能说说如果此脚真的出现电压不正常会不会出现跑C1,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空焊的原因。NF4芯片组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NF4主板太多都是芯片空焊问题,不说全部都是,至少有9成都是。这种问题修的太多了哦!

网友:
在此谢谢楼上两位回复。如果这样是不是需要补焊。

网友:
绝对是空焊,要加热才能稳定!如果这样过不了多久同样故障肯定会出现。

网友:
回复在此谢谢楼上两位回复。如果这样是不是需要补焊。

有条见的化可以重新执珠(就是把芯片取下来重新放锡珠,这样可以用的更久,几乎更新的差不多。),没这条件的话就加焊膏补一下了哦!

网友:
NF4主板碰到 这种问题很大一部分都 是桥虚焊。

重新加热一下就好了。而且这个桥比一般的北桥加热的成功率要高很多。

网友:
集成芯片功能多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把主板甩一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