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17寸液晶绿灯闪却没显示

楼主(2008-08-25):
今天遇到两个LG17寸液晶  通电绿灯就亮  而且有频率的闪   按开关键没反应
屏幕无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高压部分保护啊
还 是驱动板的问题?、
菜鸟发问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驱动板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拨掉屏线。去掉高压板支路。让驱动板以最小系统工作。是否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
灯闪有可能是没有收到主机送过来的信号 检查一下VGA线 另外可以换个通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