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昂达845主板无论上什么CPU都自动超频

楼主(2008-08-25):
昂达845主板无论上什么CPU都自动超频,上P41.5的变成P42。0的。BIOS也刷过了从官方下载的,BIOS中的外频最低是133,倍频改后重起又回到原来的15X,但BIOS的其它设置还能保存住,

网友:
换时针芯片看看,一般可以好

网友:
看一下,跳频插针,不要跳自动,跳100试试,进CMOS看能不能手动设置一下.
不行,就刷前一点是BIOS版本试试.

网友:
找一找频率跳线       看看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跳线问题,估计是以前超过频,没改回来!